[求助] 2.5V 的MOS 管最大能承受多大电压?

楼主(2024-09-18):
管子是2.5V器件,如果VDS or VDB在某状态下达到3.3V,这个管子会烧毁吗? VGs不会有3.3V。

网友:
不会烧的

网友:
vdb问题不大,vds保守一点超10%就有可能损坏器件。
3.3V都超30%了,很危险。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咨询过tsmc,fab认为vds是非常tricky的。
vds耐压跟很多因素有关,典型的比如沟道长度,以及mos四端的电压。
fab当然会比较保守,建议遵守pdk规定10%的限制。
假如要超出耐压范围,有的fab会给一个建议的最小沟道长度。

网友(点评):
VDB和VDS,都是pn结,耐压都很高的。 VGS和VGD,才是耐压薄弱环节,通常不能够超过20%,具体值需要参考厂商工艺库文件。

网友A:
超出30%大概率也不会坏,这种余量很足,但是长久这样工作特性会有改变

网友:
一般余量是10%左右,你得翻翻PDK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出30%大概率也不会坏,这种余量很足,但是长久这样工作特性会有改变

不好说,有些工艺是真差,10%都顶不住

网友:
2.5V器件的GOX电性厚度在60A左右,正常可以over-drive到3.3V,所以管子加到3.3V不会烧毁

网友:
2.5V  Vds耐压远不止3.3V,5V大概率也是可以的,这些参数能查到

网友:
只要工艺不是特别烂,不会烧。但是,设计不应该建立在仅仅不被烧的基础上。

网友(2025-08-05):
按照楼上们的意思是,25管子vds耐压比vgs大,至少3.3V是可以的。
那vgs能耐压多少呢?

网友:
都是pn结,耐压都很高的
=> wrong

vis 0.5um 40v .. vds spike 44v => some chip burn out
if vds spike < 44v  -> safe .

网友:
一般余量得翻翻PDK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