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时序

楼主(2024-09-18):
Innovus place后setup几乎没有违例,但是发现工具没有考虑hold,一些gate位置不合理,导致CTS后有很多hold违例,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请教

网友A:
如果Hold很小的话,后面CTS/Route的时候修一下,如果Hold比较大的话,要opt pla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Hold很小的话,后面CTS/Route的时候修一下,如果Hold比较大的话,要opt place了 ...

hold负四百多p,主要量有点多。setup用了place_opt_design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ld负四百多p,主要量有点多。setup用了place_opt_design

看下hold为负的这些pin是不是位于同一个cell或同一区域的,那样的话估计是place没有放好。如果比较分散,那后面试试optDesign -hold -postCTS/-post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hold为负的这些pin是不是位于同一个cell或同一区域的,那样的话估计是place没有放好。如果比较分散, ...

是clock gate cell 没有放好。in2reg有违例,reg都在端口旁边,gate cell在很远的位置。CTS之后都解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lock gate cell 没有放好。in2reg有违例,reg都在端口旁边,gate cell在很远的位置。CTS之后都解不掉 ...

(1)看是否可以opt place,move下cell, 将他们放在一块。

(2)如果不能move, 看后面route是否可以解。
(3)如果还不行,duplicate一个ICG放在后端reg附近

网友:
看一下你的cell是不是有的被dont touch了,还有这得看具体的report啊,看是哪些部分异常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