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供电 LDO 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4-09-18):
大佬们,目前我在做一个给数字模块供电的 LDO,要求不高,输出 1.1V。
目前遇到了关于 Phase Margin 的问题,这个 LDO 借的负载会在 100MHz 开关引起的电流跳变,电流不超过 20mA,时间就是 10ns,脉冲上升时间差不多就 200ps,这种速度的跳变,overshoot 和 undershoot 都非常大,因为这个做电源用,所以输出端可以接 decap,可以控制这个大小,我试了试,200pF 就够用了,但是此时系统的相位裕度大幅减少,我的补偿是密勒补偿,就需要加大电容配合消零电阻来进行补偿,这个必须要补偿到 60° 往上吗?仿真结果来看,相位裕度二十几的时候也没啥问题,小弟有点恍惚了,搞不明白
图一是负载跳变脉冲
图二是 LDO 的结构图,其实就是基本结构。

谢谢大家!

图 1

图 1

图2

图2

网友:
传统结构几乎无法解决overshoot 和 undershoot问题,可以用FVF结构或者多环结构

网友:
1. add r_esr

2. R1 shunt cap

3. use other topology

网友A:
60°不是必须得,tran 稳定就好

网友:
可以试试快慢环结构,而且你这种米勒电容补偿,linetran对输出影响也很大

网友B:
你如果能保证负载电容提取的足够准确,那pm给20是完全没问题的
数字电路又不care恢复时间或者ringing之类的,只要你的过冲跌落满足需求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的负载情况并不是很清晰,建议还是加大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能保证负载电容提取的足够准确,那pm给20是完全没问题的
数字电路又不care恢复时间或者ringing之类的 ...

好的,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不是必须得,tran 稳定就好

刚看到,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5-08-15):
如果你的负载端电流只是一些持续时间很短的peak,那么你的重载下的PM低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你轻载下的PM够就不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