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大佬,关于virtuoso 函数value

楼主(2024-09-18):
如题,candence, calculator中value 函数在读数字信号5A时,读出结果为小数3.45,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估计你用错了,贴个用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错了,贴个用法看看

value(a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N")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 "Unsigned Decimal") 15u)
结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错了,贴个用法看看

value 本身的用法比较简单,value(信号 时间),只是结果很诡异,初步怀疑是版本的问题,目前是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错了,贴个用法看看

value(a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N")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 "Unsigned Decimal") 15u   )

中间的部分是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没问题,数字结果是2(10),value结果是3.33,图片发不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value(a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 ...

?interpolate nil

网友A:
你中间哪个转出来的,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N") "SDN" 0 ) nil nil 1.65 nil "centre") )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polate nil

您说的应该是  ?extrapolate nil  我试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间哪个转出来的,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间哪个转出来的,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

您好,公司应该是设置了什么,图片发不出去,就是一个值为2的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间哪个转出来的,wvCreateBus("code" list(awvAnalog2Digital(leafValue( VT("/Q") "SDN" 0 ) nil nil  ...



                      2
-----------------------------------------------

输出是这样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