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M中无源加法器引起的增益下降该怎么恢复

楼主(2024-09-18):
上图是在matlab中把agbc参数改为了有无源加法器的情况(包含其他非理想因素)

上图是只引入噪声、GBW、SR等非理想因素后的结果

网友A:
无源加法器是switch cap charge pu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加法器是switch cap charge pump?

是的,使用开关电容的无源加法器,加的系数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加法器是switch cap charge pump?

这个加法器的增益是(ViCi/电容和),比例可以,但是都小于一了,不知道DSM里用无源加法器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