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SMC 0.13um 工艺中NCH是默认的几V,NCH3呢?

楼主(2024-09-18):
GSMC 0.13um 工艺中NCH是默认的几V,NCH3呢?     可以用1.8V或者3V电源电压吗?(因为PDK上写的1.2V/3.3V)

网友A:
NCH是1.2V;NCH3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H是1.2V;NCH3是3.3V

您好 这意思是阈值是1.2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意思是阈值是1.2V吗?

是器件的工作电压是1.2V,最高不能超过1.2V*1.1=1.32V,阈值电压应该很低,应该在0.3V~0.4V之间。Electrical Parameters文件里面应该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