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MOS管那个可以用1.8V电源电压??3.3V管吗

楼主(2024-09-18):
(无正文)

网友A:
3.3V的mos管可以用1.8V电压 注意电压裕度就好
1.2V的mos管不可以用1.8V或3.3V的电压 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mos管可以用1.8V电压 注意电压裕度就好
1.2V的mos管不可以用1.8V或3.3V的电压 会击穿 ...

好嘞好嘞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mos管可以用1.8V电压 注意电压裕度就好
1.2V的mos管不可以用1.8V或3.3V的电压 会击穿 ...

您好 这意思是阈值还是最高耐压值是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意思是阈值还是最高耐压值是1.2V?

这个电压值的意思是常规工作电压,1.2v管子正常来讲耐压也在1.3往上,不然你电路有个glitch直接给管子击穿也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值的意思是常规工作电压,1.2v管子正常来讲耐压也在1.3往上,不然你电路有个glitch直接给管子击 ...

好嘞好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