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帮帮忙,请问怎么能让LVL结果显示成具体layer name,而不是GDS number呢?

楼主(2024-09-19):
如题,目前run LVL后,RVE显示的结果是GDS number,能不能让结果显示layer name呢?

网友A:
input-creat rule file-mapping files-use layer map,引入layer map文件再run

网友B:
DRC option——>Database——>Mapping Files,然后在第一行把layermap地址输进去就行,layermap位置可以导一下gds看看,里面会显示layermap的默认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creat rule file-mapping files-use layer map,引入layer map文件再run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option——>Database——>Mapping Files,然后在第一行把layermap地址输进去就行,layermap位置可以导 ...

DRC option没找到,可能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C option没找到,可能版本不一样吧

DRC调成  Fast XOR 后  Database  里面的  OpenAccess/LEFDEF  的Mapping Files,如果还没有的话应该就是版本不同了。界面和楼上调用出来的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put-creat rule file-mapping files-use layer map,引入layer map文件再run

谢谢大佬,尝试了这种方法之后发现有些层可以直接显示,有些层还是保留着GDS number的形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查看了layer map,没看到有什么问题,没有缺失的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put-creat rule file-mapping files-use layer map,引入layer map文件再run

加了layer map之后有些层能直接显示名字,但有些层还是以gds number的形式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调成  Fast XOR 后  Database  里面的  OpenAccess/LEFDEF  的Mapping Files,如果还没有的话应该就是 ...

的确没有,应该就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有,应该就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
又给我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