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运放的失调电压仿真

楼主(2024-09-19):
有没有老哥遇到过mc跑的失调和ade xl跑的失调电压对不上的情况啊?事情是这样的:老板要求查看offset中某点关于温度的波动情况,需求是通过tran仿真动态改变温度去看offset中单独某点,于是我对比了tran仿真和mc仿真的值,发现在斩波开启后,第一个温度下的值二者是匹配的,但是从第二个温度开始两个值就对不上了,如图所示。如果我改变tran仿真中的初始温度值,那么依旧是第一个温度值与mc中对应温度值对得上,后面的值对不上,这是什么原因?(tran仿真动态温度的方法见关于cadence中瞬态温度曲线绘制的问题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理论上讲我的建立时间完全足够,我也仿真了不同建立时间(帖子中为步长)结果是不同的建立时间对tran仿真的结果没有影响,这就奇怪了啊?因此我只能猜测是否是由于tran仿真在初始时存在初始状态,从0到第一个温度跳跃点前这段时间和mc仿真一致,但是由于tran仿真温度是连续变化的,后续温度下的offset没有初始状态的作用因此会与mc有差别。然而理论分析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影响我的值才对,有没有老哥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图是tran仿真动态温度变化的语句和我7个Vos温度的函数,从0s开始时-40℃,到180us时是80℃,每30us变化20℃,Vos_-40从20us到25us采样,Vos_-20从50us到55us采样,以此类推

这是tran仿出来的波形,我在怀疑是不是0s时这个初始态的电压导致的不匹配

楼主:
1.859m对得上,mc里是我打标注的那一行

楼主:
顶!有没有懂得老哥啊

楼主:
我其实怀疑是不是蒙特卡洛每次随机分配的值不同导致的对不上,因为按理说仿真器就是adel和adexl的差异,不会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仿后仿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一个值tran和mc对应,有可能是中间值是对应的,但其他值略有差异。我觉得还是mc直接仿真出来的值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