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种NMOS LDO 多了一级单位增益负反馈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4-09-19):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了电阻,因为电容很大所以要降低那个点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吗

是的  但是你要分析你的电路 因为本身NMOS的 LDO 输出点电阻很低,主极点就是在栅极那个点,所以一般不需要你加个单位增益放大器降低主极点做频率补偿(这个要看具体电路是不是需要做补偿)

所以可能你这边加这个并不是为了稳定性考虑,可能是带宽、响应的考虑

网友A:
你自己可以试着想想  单位增益负反馈对输出电阻有什么影响 一般驱动管mos  size都很大 所以电容就会很大,为了降低栅极处的极点 怎么办呢?

网友B:
原电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可以试着想想  单位增益负反馈对输出电阻有什么影响 一般驱动管mos  size都很大 所以电容就会很大, ...

降低了电阻,因为电容很大所以要降低那个点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是你要分析你的电路 因为本身NMOS的 LDO 输出点电阻很低,主极点就是在栅极那个点,所以一般不需 ...

好的,感谢

网友C:
类似buffer,加快充放电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是你要分析你的电路 因为本身NMOS的 LDO 输出点电阻很低,主极点就是在栅极那个点,所以一般不需 ...

您好,这个结构的当相当于并没有对稳定性进行补偿,甚至有可能降低了一定稳定性,但是提高了带宽和响应速度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buffer,加快充放电响应速度

增加了带宽,加快了响应速度,但是稳定性可能会受一定影响对吗

网友D:
降低输出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结构的当相当于并没有对稳定性进行补偿,甚至有可能降低了一定稳定性,但是提高了带宽和响应速 ...

宽带和响应速度是提高了,是不是稳定性降低了 就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如果不加这个buffer 稳定性怎么样,要是不加这个buffer稳定性挺好了,加了也不一定稳定性就差多少 是要具体分析你的电路的

网友E:
首先先明白buffer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理想buffer是一个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小,驱动高,大负载下速度也快的器件。
正好可以弥补运放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先明白buffer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理想buffer是一个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小,驱动高,大负载下速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输出电阻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带和响应速度是提高了,是不是稳定性降低了 就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如果不加这个buffer 稳定性怎么样,要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