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删孔就闪退

楼主(2024-09-19):
有个孔一碰它就闪退,尝试过copy到另一个view,还是闪退。也用过oaScan修复命令,显示有错误,错误名称是invalid name index。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是你这个图有问题了,底层逻辑bug。进入layout全选,然后新建一个cell,把里面的东西copy过去。应该是你们产品迭代次数太多,这个图被你们引用了太多次

网友:
迭代次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这个图有问题了,底层逻辑bug。进入layout全选,然后新建一个cell,把里面的东西copy过去。应该是 ...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2024-11-26):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

您好,我的问题跟您一样,但是按照上述方法操作时,把原版图复制到新cell时也会闪退,能说说您的具体操作嘛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bug,磁盘空间不够,virtuoso 闪退之后导致某个cell 或者via 操作就闪退。看看能不能stream out gds 再stream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