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Lib库中adc_8bit_ideal仿真问题

楼主(2024-09-19):
新手学习中
请问这样进行设置,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仿真结果一直是0呢?有点不理解adc_8bit_ideal中这些参数设置的含义?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非常感激!

电路图

电路图

VCLK设置

VCLK设置

VIN设置

VIN设置

理想ADC设置

理想ADC设置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你的vclk正负极接反了,这样adc不会被触发,除非你把adc里面的vtrans_clk改成-0.9

网友:
至于这颗理想ADC的每项设定参数代表的意义可以对该元件按"e"选择verilog a,来看实际描述电路行为的码

网友:
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clk正负极接反了,这样adc不会被触发,除非你把adc里面的vtrans_clk改成-0.9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一下清楚了!再次感谢!

网友(2024-10-31):
你好,请问一下那些参数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