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偏置电路还会有最大偏置容量的问题?

楼主(2024-09-19):
利用偏置电路给电流源偏置,当电流源增大到900uA时,通过tran仿真发现其输出电流竟然变小了?DC仿真没有问题。

究其原因是偏置电路的电流减小了,但这部分电流会流到那里去呢?看不到电流的其他流向呢?

900uA的电流源

900uA的电流源

tran仿真结果

tran仿真结果

原因所在

原因所在

网友A:
栅漏电流,一个mos漏电几pA~几百pA,几百个mos栅极连一起就漏电nA量级了。跟工艺和器件有关,可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漏电流,一个mos漏电几pA~几百pA,几百个mos栅极连一起就漏电nA量级了。跟工艺和器件有关,可以检查下。 ...

感谢指点,可能就是工艺的问题,后来对电流源采用分区块偏置了,这样既不漏电,启动也快,就是费点儿面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可能就是工艺的问题,后来对电流源采用分区块偏置了,这样既不漏电,启动也快,就是费点儿面积 ...

您好,请教一下分区块偏置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分区块偏置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图1有三个block,我做了三个偏置电路去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图1有三个block,我做了三个偏置电路去偏置

明白了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