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fgp license

楼主(2024-09-19):
因仿真速度有点慢,想使用vcs的细粒度并行(Fine-Grained Parallelism)仿真。
我的环境中:增加编译选项 -fgp,运行选项-fgp=num_threads:10
结果编译完,提示没有license。
vcs版本用的是vcsmx18092,请问这个fgp的license还需要单独装吗?

——————————————————————————

另外:vcs的-parallel -jxx等并行编译和仿真选项,试了下,对仿真速度没有啥提升。

如果大家有用过其他提速的办法,还望不啬赐教,感谢!

最佳答案

网友(2025-04-15):
fgp 没什么鬼用。首先就只能跑1个核多一点点,而且每个thread 还比单thread 跑要慢差不多1倍,还会导致verdi 更新波形更慢

网友:
没什么大的用处!还是换服务器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看来,没人用是有道理的。

网友:
据说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