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斩波增益下降的原因?

楼主(2024-09-19):
有大佬能直观说说斩波后增益下降的原因吗?看了论文不是很理解,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楼上的说的是一方面,由于运放有限的带宽,如果斩波频率大于运放带宽就会导致增益下降;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运放增益明显大于斩波频率,也会有增益的衰减。Makinwa的PPT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推导。直观的理解就是,假设DC输入,由于寄生电容、有限带宽,输出斩波前的信号并不是严格的矩形波,其上升下降都会有建立过程。这就会导致输出斩波之后信号存在类似Undershoot的成分,在经过低通滤波或者理论上直接取DC分量就会导致幅值的降低,从而导致增益降低。

网友B:
看看运放的幅频特性曲线,直流时增益最大,频率越高增益越小,斩波算不算是高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运放的幅频特性曲线,直流时增益最大,频率越高增益越小,斩波算不算是高频增益?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2024-12-18):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楼上的说的是一方面,由于运放有限的带宽,如果斩波频率大于运放带宽就会导致增益下降;
...

请问您说的这位makinwa的ppt在哪里可以找到?
可以分享一下吗?或者给一些关键词,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说的这位makinwa的ppt在哪里可以找到?
可以分享一下吗?或者给一些关键词,谢谢

您好,请问这个ppt有找到吗,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这个ppt有找到吗,方便分享下吗

check this

Dynamic Offset-Cancellation Techniques_tutorial_KofiMakinw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