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vip: 多bit的i2c信号如何连vip?

楼主(2024-09-19):
在线请教一下,目前在用S家的i2c vip,我的接口如下:

如果单bit的信号,我是按照如下逻辑连:

assign i2c_scl_in   =  i2c_if.SCL;
assign i2c_sda_in  =  i2c_if.SDA;

assign i2c_if.SCL = i2c_scl_oen? 1'b0 : 1'bz;
assign i2c_if.SDA = i2c_sda_oen? 1'b0 : 1'bz

但如果是如上4bit的接口,我该怎么连vip?望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你这4bit,不是内部集成了4个i2c吗?如果是的话,例化4个vip怼上去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