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和简并点的问题

楼主(2024-09-19):
最近做BGR的一些总结,不确定想的是否正确,拿出来讨论:

1、仿真简并点时需要断开启动电路:启动电路会干扰DC结果的计算,可能看到加启动电路后简并点减少,但在DC下启动电路并不会起作用,只在时域下起作用
2、启动电路不只是使电路离开电流为0的简并点:虽然解决电流为0时的简并点是最常见的,但像banba结构会在BJT电流很小时有无数简并点。对于有电流,但VBG稳定点不符合预期的简并点,需要设计启动电路的阈值,来保证只有在VBG是理想值时才停止启动电路。
3、简并点仿真的目的是知道电路中有多少个简并点和它们的位置,才能设计启动电路阈值去规避,而不是用于对比是否添加启动电路对简并点数量的改善。

网友A(2024-10-24):
请问后仿真需要跑简并点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后仿真需要跑简并点仿真嘛?

可以跑

网友B(2025-01-05):
楼主,我做brokaw电路的仿真,三极管电流是约等于零是不是就是代表进入简并了。但是我的DC情况下我的三极管就没有电流,没有启动电路我以为需要加一个启动电路但是我又仿了个别的不用也可以跑通DC。有点茫然,希望求解!!

网友C:
啟動電路可以先用DC做設計,並不影響bandgap的穩態影響
要設計穩態時啟動電路務必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brokaw电路的仿真,三极管电流是约等于零是不是就是代表进入简并了。但是我的DC情况下我的三极管 ...

DC电流为0一般是在兼并点上,不同结构兼并点影响不太一样,有些结构DC下没问题,但如果做温度DC扫描或者蒙卡下DC就会出现电流为0的情况。我个人觉得一个结构如果DC没在兼并点,可以先做完其他仿真和优化再添加启动电路,一旦在仿真时出现兼并点,就得先加启动电路解决兼并点再做其他仿真优化,不然DC不对也没法做其他仿真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啟動電路可以先用DC做設計,並不影響bandgap的穩態影響
要設計穩態時啟動電路務必關閉 ...

大佬,问一下我bgr后仿真dc有问题,有三个pvt corner,dc仿真在10mv 600mv  但是我在这个corner跑tran1u 1m 1s都能上电成功,稳定起来。然后我跑ac(基于dc)也出问题,有些corner psr在低频从90db到40db,我问了一下别人,说dc仿真很正常,bgr都基于tran来跑稳定性

网友E:
请问简并点仿真如何仿呢?

网友(点评):
网上有很多仿真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简并点仿真如何仿呢?

好的 谢谢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D:
大佬,问一下我bgr后仿真dc有问题,有三个pvt corner,dc仿真在10mv 600mv  但是我在这个corner跑tran1u  ...

我现在可以了 我仿真设计错误。但是我dc跟tran+ac 带隙PSR仿真都正常

网友F(2025-05-21):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brokaw电路的仿真,三极管电流是约等于零是不是就是代表进入简并了。但是我的DC情况下我的三极管 ...

哥们,这个brokaw型的BG 启动电路如何设计好,我发现我设计的启动电路慢上电的时候特别慢,还有进入兼并点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这个brokaw型的BG 启动电路如何设计好,我发现我设计的启动电路慢上电的时候特别慢,还有进入兼并 ...

启动电路一半就是瞬态有用 你不加启动DC能过就行 ,后边启动电路我的结构就是基极回路需要一个电流,别的不同情况不一样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brokaw电路的仿真,三极管电流是约等于零是不是就是代表进入简并了。但是我的DC情况下我的三极管 ...

我本来也以为跑DC时也需要启动电路,但后面发现跑DC似乎根本不需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