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数模混合仿真遇到数字模块未被定义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09-19):
本人在做数模混合仿真时一开始可以顺利仿真并且防真结果正常,后面再仿真就出现了 下面提示的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加上数字rtl代码或者网表不就行?

网友B:
如果Include了就把module换个名字试试  add可能是保留字  我遇到过使用digit作为数字模块名无法AM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数字rtl代码或者网表不就行?

大佬,这个如何加数字rtl或者网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Include了就把module换个名字试试  add可能是保留字  我遇到过使用digit作为数字模块名无法AMS的问题 ...

谢谢!但是我尝试改成addr_9类似这种名字,但是仿真还是报错

网友(2025-02-26):
可能是模块动过之后没更新,也有可能是调用的时候出错

网友C:
解决办法就是你把你的config里面的libray lit重新添加一下库,并更新。或者重新调用一下这个模块,或者这个模块被你动了之后没有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就是你把你的config里面的libray lit重新添加一下库,并更新。或者重新调用一下这个模块,或者这个 ...

模块名字里面不要带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