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RCC抽取后容值加倍,Q降低很多

楼主(2024-09-19):
请教各位大侠,电容阵列RCC抽取后容值加倍,Q降低很多

抽取前容值 4.5p,抽取后8.95p;Q从8.2降低到3.1,根本没法用了

网友A:
这是ADC阵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DC阵列吗?

VCO的电容阵列

网友B:
论坛里有帖子的,是提后仿参数设置的问题,具体细节可以自行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帖子的,是提后仿参数设置的问题,具体细节可以自行查阅

我这个版图pcell打散了,如果不重新layout,有啥办法正确提出来寄生吗?

网友C:
提取的时候选gate level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取的时候选gate level就好了

gate level选了,
打散了选gate level没用

网友D(2025-11-06):
请问您解决了吗,PEX的具体的设置问题,我是提RCC就不行,提C+CC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电容值加倍应该就是把rf的电容提了transistor leve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解决了吗,PEX的具体的设置问题,我是提RCC就不行,提C+CC就没问题了

电容打散了,所以寄生加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