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 型LC VCO输出波形不够光滑,上下沿不匹配

楼主(2024-09-19):
     我在做VCO仿真的时候,tran输出波形感觉不够光滑,之前做的是NP互补的VCO,波形当时不是这样。
虽然现在这个也是振起来了,但感觉波形不太行(左图)。以下几个问题还请各位前辈解答
    (1)我试了下会不会是寄生电容的原因?我参考电流给了10u,但是VCO的尾电流要2mA,尾管尺寸挺大的。参考电流应该给多少我不清楚,我看别人给的10我也给了10u
我看DC结果,尾管的寄生有4pF,这太大了,我直接用idc当作尾电流仿真,结果要好得多(右图),求各位大佬解答
    (2)参考电流一般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与镜像比例应该关系不大,镜像比例与噪声有关系。你看一下尾电流管在瞬态时候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与镜像比例应该关系不大,镜像比例与噪声有关系。你看一下尾电流管在瞬态时候的工作状态 ...

前辈你好,意思是看一下尾管瞬态时的电流id或者vds么。我看它的region稳定时是2,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与镜像比例应该关系不大,镜像比例与噪声有关系。你看一下尾电流管在瞬态时候的工作状态 ...

region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与镜像比例应该关系不大,镜像比例与噪声有关系。你看一下尾电流管在瞬态时候的工作状态 ...

我看了看尾电流管的id和vds(我是不是没回复成功啊,前面回复了,但没显示)

网友A:
你用实际电流的幅度是大于用理想电流的幅度的,0.45~1.55,0.65~1.35,理想电流给的是多少?实际电流的case,电流减小4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实际电流的幅度是大于用理想电流的幅度的,0.45~1.55,0.65~1.35,理想电流给的是多少?实际电流的case ...

我接理想idc电流给的是2mA,用电流镜的话,MOS我看它工作点显示的是2mA左右,然后我看它的瞬态,电流最小都2.1mA了,和前辈说的对应上了,两者幅度不一样;我照着前辈说的把MOS电流改小了点,输出波形确实好了很多,平滑了许多,但感觉输出波形的上升下降沿还是不对称,上升感觉稍微平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实际电流的幅度是大于用理想电流的幅度的,0.45~1.55,0.65~1.35,理想电流给的是多少?实际电流的case ...

想问下我tran仿真时初始条件是不是也有影响,我初始条件不同情况下,仿真出来的结果在数值方面略有差异,曲线整体轮廓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实际电流的幅度是大于用理想电流的幅度的,0.45~1.55,0.65~1.35,理想电流给的是多少?实际电流的case ...

我评论在审核,有点慢,可以加个微信吗前辈hgdxlz201921,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