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不规则LEF

楼主(2024-09-19):
大佬们,我想抽个不规则LEF,跟回字一样,四周都有东西,中间是空的,要怎么操作?

网友:
用prboundary框柱你的不规则图形,导出gds。在abstract的boundary选always,,然后把填上prboundary。。导出就可以了。看下数字库的lef文件,里面有个overlap,看看是不是prboundary,不是就根据数字库的lef修改一下你导出来的文件。

楼主:
没发现有这个啊overlap,我感觉跟这个有关系,我要把中间挖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这个啊overlap,我感觉跟这个有关系,我要把中间挖空。

不是这个,你OBS用boundary层框了没?你看下最上面的的overlap这个选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在lef文件里,加上 一句,LAYER prBndry/Overlap ;POLYGON *****

网友:
你出个def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2024-10-24):
搞定了,PR都在中间模块中间,只要不加blockage就可以了,def不是用来转换格式的嘛,innovus是可以吃def,那是把东西都掉进去把,第一步都要lef吧,把模块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