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中setup和hold模式下的违例路径消除问题

楼主(2024-09-19):
请问一下,在innovus里做完post route后,出现了setup和hold模式的一些违例路径,这个该怎么去修呢?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很难回答,给你分享一点思路吧,想到哪说到哪,没有顺序:
在log没有error的前提下,看detail report检查报出来的path是不是真的,比如你这里2.28的setup wns肯定就是修不掉的,跟前端确认一下是不是false path,或者是不是由于drv这些原因导致的不正常的delay造成的。排除了假的path,run opt design还修不掉的话,就看看log为啥没修,有没有margin,tree长得有没有问题。各种问题都排除了之后,还剩一点violation,可以进timing eco工具,这些是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ECO    Optimize Design    post-route优化    这样的把

网友B:
用命令就是
set0ptMode -fixcap true -fixTran true -fixFanoutLoad true
optdesign -postRoute
是这样子吗

网友C:
最后不用pt去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很难回答,给你分享一点思路吧,想到哪说到哪,没有顺序:
在log没有error的前提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命令就是
set0ptMode -fixcap true -fixTran true -fixFanoutLoad true
optdesign -postRoute

我这个就是post Route之后的结果,优化好几次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不用pt去修吗

你好,请问用pt怎么修?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是个小白,不太懂pt怎么操作

网友:
另一个修时序的工具,以这个结果为准。。prime time 简称PT,可以在站内找一下这个运行的脚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用pt怎么修?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是个小白,不太懂pt怎么操作
...

pt是sta工具,只能出报告,不能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是sta工具,只能出报告,不能修电路。

是啊,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它只是个检测工具,pt怎么修innovus里的版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它只是个检测工具,pt怎么修innovus里的版图呢

不能修版图,但可以(简单地)修网表,比如换不同驱动的cell或者插buffer。然后重新跑sta,最后把满意的修改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它只是个检测工具,pt怎么修innovus里的版图呢

pt里有个timing eco的工具叫dmsa,input是pt的结果,output是innovus吃的脚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t是sta工具,只能出报告,不能修电路。

pt里也是做eco,然后把eco脚本转换成对应的pr工具的eco脚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t里也是做eco,然后把eco脚本转换成对应的pr工具的eco脚本

假如想让pt把一个net增长一点怎么操作呢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

网友:
我感觉是约束的问题 但是怎么找到约束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如想让pt把一个net增长一点怎么操作呢

没有听说过这个操作,把下级cell移远点吗。如果只是想增加路径的delay,应该有很多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听说过这个操作,把下级cell移远点吗。如果只是想增加路径的delay,应该有很多方法。
...

是的,离远点。无法改变cell的前提下还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离远点。无法改变cell的前提下还有什么方法呢

不可以插buff吗?不清楚有没有命令可以设置某个net的最小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