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综合时会优先选择CLK的相关器件

楼主(2024-09-19):
求助大家,我发现GENUS综合时,对于一些组合逻辑比如and,它会优先使用CLKAND器件而不是普通的AND。这是合理的吗?

网友:
诸如clkmux或clkand等名字带clk的cell和“普通”cell没有本质区别,不具有“时钟属性”,只是对于信号上升/下降传输响应更对称。工具不会考虑cell的名称(而是利用其功能和属性)。cell名字是库的创建者随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