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打出metal slot;

楼主(2024-09-19):
1.在拐角处不能有直角,只能倒角
2.孔与孔之间等距以外,其各个孔还是不能有直角只能倒角;
3.在画线与矩形都要有以上两种要求;
4.有偿谢谢;

网友(2024-11-27):
这个1难度系数有点大

网友:
尝试一下SkillCAD的slotPath吧,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用skillCad打好slot,然后用我这个脚本修,好像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一个使你的直角slot变成斜边slot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802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