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区别和使用场景

楼主(2024-09-19):
请问以下场景的clock约束是使用create_clock还是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更合适
CLK_RCH,CLK_XTH,CLK_DPLL是外部端口输入的时钟,AHB_CLK是使用的时钟。AHB_CLK和其前级时钟源头都是异步时钟
请问此场景下是否在可以在第3个mux的输出端直接create_clock AHB_CLK,其中周期设置成CLK_RCH,CLK_XTH,CLK_DPLL中周期最小的即可
还是需要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方式来约束AHB_CLK,这样方式比较麻烦,而且最后一级mux还需要注意多径问题

网友:
学习下,之前刚开始做综合时我们是取最快的频率设置的,现在都是generate后再用set_clock_groups设置成physically或logically  exclusive

网友A:
假如前面的时钟没有驱动与最后的mux输出的时钟驱动的电路有交汇,并且能确定在最后的mux输出创建时钟可以表示最恶劣条件(包括频率、相位、占空比,latency,transition等),并且这个时钟不用来关联input delay,那么可以在最后的mux输出端直接创建时钟。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少量区别在于:1.前者可以创建虚拟时钟; 2.后者可以继承master时钟的source latency(通常不需要); 3.generated时钟可以用master时钟的waveform衍生出新的waveform(时钟多的话会方便,但并不是必需的方式)。默认generated clock和clock都是独立的clock group,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前面的时钟没有驱动与最后的mux输出的时钟驱动的电路有交汇,并且能确定在最后的mux输出创建时钟可以表 ...

谢谢对clock和generated clock的区别做了说明。目前主要是觉得用generated clock的方式会比较繁琐,每一级都要详细约束,,想利用异步这个特性约束的简单些。

网友B:
如果ABH_CLK与CLK_RCH, CLK_XTH, DPLL没有交互的话,是可以直接create_clock的,选择最差的period,transition等,这算是比较悲观的。但大部分的case中mux后的clock会与前面的clk有交互的,这样的话就不能create clock了,必须要设置generated clock及clock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BH_CLK与CLK_RCH, CLK_XTH, DPLL没有交互的话,是可以直接create_clock的,选择最差的period,transit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