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MBIST和SCAN

楼主(2024-09-19):
对于官方lab的piccpu,如果set_design_level设为chip,应该怎样加MBIST和SCAN?有偿做一个lab的示例,flow都有,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联系方式q:675401195

网友:
官方的lab都有,那就按着做呗,top的mbist和scan和block的没啥区别吧,多个指定JTAG的port,后续block的atpg需要做retargeting。

网友:
在user guide上搜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