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能否同时使用4端器件和6端器件?

楼主(2024-09-19):
华虹BCD0.35工艺,同时使用了nenh5/nenh5_6器件,版图抽取时只能识别出一种器件,要么是4端器件要么是6端器件,如何同时识别?

BCD的数字pr区域需不需要加isolation ring?加什么类型的isolaiton ring?

网友:
结论当然是可以,不过华虹不太熟。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至于为什么只识别一种你得看看lvs的rule file,还有就是6端的区域就只有六端器件,4端得放在6端区域外。pr部分的iso ring看你自己的需求吧,外围电路对噪声敏感就加NBL+HVNW,不敏感的话加double ring也可以,pr到外围电路的距离拉开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至于为什么只识别一种你得看看lvs的rule file,还有就是6端的区域就只有六端器件,4端得放在 ...

好的,谢谢!

网友:
物理上肯定是可以的:不带ISO的是4端器件,带ISO的是6端器件。
但是如果嫌多出来的两个端太乱,并且确认ISO环不会有问题,也可以把6端器件提成4端器件。不过这个选择就不是可以部分进行的,要么所有6端器件都提成4端器件,要么都提成6端器件。

网友:
看下工艺pdf文件,是不是4端器件需要覆盖什么识别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