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calculator对wave用法的求助

楼主(2024-09-19):
在仿真运放CMRR时,先仿真出运放的差模增益(20dB),之后修改原理图将电路接成共模形式再次仿真得到共模增益。预计的是将差模增益的图像减去共模增益得到共模抑制比。

但是如何运用calculator工具实现两个wave相减呢?或者计算器如何使用wave功能呢?由于两次增益的表达式相同,我使用计算器减出的结果为0,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
换成db相减,也可以先除再取db

网友:
减法就直接 -  就好了 不过你要注意 重新仿真后,原来的结果不要被覆盖掉

网友:
搞两次仿真的话,得先保存之前的数据。
换个仿真方法吧,一次仿真得到CM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