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_me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09-19):
各位:

      最近正想给DUT里的几个RAM加RAL,但是,找到有关RAL的相关资料都是关于uvm_reg的,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在new的时候,它的几个参数我有点混淆,是应该写总线的位宽,还是RAM自己的位宽之类的。
      呃,简略的说,DUT中的RAM,连的总线位宽是32bit的,但是RAM的位宽是128bit的,RAM的深度是4096。地址算从0x0开始吧,那我应该在uvm_mem类中的new中,给它什么参数呢?然后在上层reg_block config它的时候,该给它什么参数呢?

网友:
用vcs自带的脚本,写一下ralf文件,然后再定义一下后门访问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