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楼主(2024-09-19):
buck可以做到输入电压几百伏的么?管子采用高压功率管。

如果可以那跟半桥变换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啊,就是高压BUCK,现在市面上成熟的产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啊,就是高压BUCK,现在市面上成熟的产品很多

网友:
人才,输入是几百V,输出才几V,PWM占空比1/100,能实现么。

网友:
个人理解:BUCK、半桥都是电源拓扑的形式,是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的,比如很多半桥拓扑的副端用的BUCK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