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红色框中的sink clock tree做短呀

楼主(2024-09-19):
(图片)

网友A:
你看下最长的是哪一路,长的合不合理,这些本该短的应该是被长的那些拉长的,要么就让他们之间不做balance,要么你就把最长的那一路分析分析给他先做短

网友B:
你看下你选中的CTS cell名字是不是cdb,是的话直接ecoDeleteRepeater也是可以的
cdb Cts: Created by CTS to balance the delays in the clock t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最长的是哪一路,长的合不合理,这些本该短的应该是被长的那些拉长的,要么就让他们之间不做balance ...

谢谢,我这个确实是被拉长了,左上角的mem clk和少部分reg的clock是需要经过IP出来触发,IP里面这部分path做的很长,导致我 左上角这些mem clock path很长,然后把其它clock path也拉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选中的CTS cell名字是不是cdb,是的话直接ecoDeleteRepeater也是可以的
cdb Cts: Created by CTS t ...

确实是cdb cell,在 一个较小区域插了很多

网友:
1、先看下skew_group的report,看下是哪个时钟导致的时钟树不平
2、把这个时钟的clock的sink端,ignored,单独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