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Xtract -clean CCI_cmd出现ERROR,弄几天了,急急急!

楼主(2024-09-19):
最近在用StarRC 提取寄生时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ERROR:
前面在做小模块时都正常,但是在提取顶层模块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运行命令:StarXtract -clean CCI_cmd,错误信息如下:

网友A:
电路网表里面设置语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网表里面设置语法问题?

谢谢,不是的,之前Run小的模块都没问题

网友B:
先把脚本里的MODE前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脚本里的MODE前屏蔽掉

把MODE语句屏蔽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脚本里的MODE前屏蔽掉

不是MODE的问题,MODE中200是精度和Runtime这种的一种模式,400是高精度的模式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拼写错误,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