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 upf

楼主(2024-09-20):
请教个问题, analog有多个power驱动, VCC (3.3V)  ,DVDD (1.8V) 在upf中 analog 模块放在default power domain。 upf中我用connect_supply_net VCC -port analog/VCC

connect_supply_net DVDD -port analog/DVDD ,开始时候是正常的,place_opt优化后,i c  c 会 将这2个power pin接反了, analog  VCC(3.3)接了DVDD , DVDD接了VCC。

analog 的lib里面定义了signal的 related power net。 这个咋解决呢?

网友A:
analog lib里面VDD和DVDD power定义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 lib里面VDD和DVDD power定义是不是不对?

analog lib power定义的是对的,其实signal只用到了DVDD , VCC只做了power net连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