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ave如何将vcd转化为pwl

楼主(2024-09-20):
我想将vcd作为激励使用,数字信号如何转成pwl

网友:
iwave可以支持把数字波形转成模拟波形,同时还支持将其转换成pwl给模拟仿真做激励使用

网友:
具体操作为:选中vcd信号,右键选择Export Curve Data菜单,在导出信号页面中,指定文件名,选择pwl输出,可以直接将vcd数据导出成pwl文件。

网友(2024-11-01):
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欢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