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再开个擂台,挑战一下。

楼主(2024-09-20):
庆祝教师节!开个挑战擂台,欢迎大家来切磋!』9月10日教师节,开的擂台,十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无人问津。或许大家觉得太基础了,提不起兴趣。下面我们来实用点的电路,Cascoded miller compensation 两级放大器。 640?wx_fmt=jpeg&from=appmsg.jpg
@所有人 再开擂台挑战。第一位给出准确无误结果者,1000元红包奖励,不限时间。

2024年9月27日,补充内容。
搞定这四种结构吧,看看之间有什么差别。

楼主:
忽略和近似,是毁掉我们严谨推导公式能力的元凶。列写KCL&KVL方程,再Matlab整理公式,是帮凶。
Av=-Gm*Rout方法才是人干的事。

网友:
Cascode补偿
难点不是GmRout,而是怎么精确计算反馈环路吧,还不给近似。
我再算算

网友(点评):
Av=-GmRout方法给你指明正确的道路。然后,就看你整理电路公式的能力了。

网友A:
人工化简就不化了,保护眼睛
至于怎么在不近似的情况下列出极点的表达式,还是留给有缘人吧。

网友(点评):
(A1+A2)/(1+H0),这是什么方法? 你没有使用Av=-GmRout方法。 用Matlab整理出有意义的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化简就不化了,保护眼睛
至于怎么在不近似的情况下列出极点的表达式,还是留给有缘人吧。

建议,检查一下Av(s=0)是否正确。
r4s,in表达式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检查一下Av(s=0)是否正确。
r4s,in表达式有错。

修正了,最后做笔记时忽略了这一项,文档里的matlab代码是对的。

网友(点评):
Av(s=0)结果验证过吗?

网友(点评):
(A1+A2)/(1+H0),这是什么方法?能解释一下吗? 注意:负反馈方法来计算准确增益是有问题的哦!

网友A:
Av(s=0)是对的,既用KCL验证过,也搭建仿真用数值验证过,是严谨的解析解。
再化简了一下:
至于原理,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
书上有说过就算考虑加载效应,A/(1+βA)的方法也是不严谨的,但我这个并不是考虑反馈系数,而是从信号流的角度。
思路来源于一个反向放大器的严谨增益推导笔记:

网友(点评):
思路是正确的。 请问最终表达式A,能整理出A(s=0)和零极点的表达式吗?这些表达式能够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吗? 主极点是miller极点吗?零点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s=0)是对的,既用KCL验证过,也搭建仿真用数值验证过,是严谨的解析解。
再化简了一下:

A1和A2推导是否可以?(A1+A2)/(1+H),负反馈方法正确性需要确认。
给的例子中,A/(1+H)正确,不代表(A1+A2)/(1+H)是正确的。
该例子中,A比较清晰,而A1和A2,断环计算部分节点阻抗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确认。

网友:
A1+A2只是分别算两条电流最终相加

网友:
思考了一会,重写了一下A2的计算过程,这样就显得很直观了。
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其实是诺顿等效,A1+A2就是两条电流相加的结果。
至于不近似的情况下,得到有物理意义的两个次极点,饶了我吧。

网友(点评):
1、A=At/(1+H0)的正确性,需要再确认。 2、A(s=0),零极点表达式需要再整理得有物理意义。

网友A:
思考了一阵子,我再给出另一种解法,不用A/1+H0的方法。

网友(点评):
KCL结果指什么?全电路的KCL&KVL方程吗?

网友(点评):
Cascode miller compensation的零极点整理工作,不继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了一阵子,我再给出另一种解法,不用A/1+H0的方法。

va/vin和vo/va,都是有反馈通路的,非单向增益,需要确认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va/vin和vo/va,都是有反馈通路的,非单向增益,需要确认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全电路的KCL&KVL
计算va的时候已经包含反馈了。再算vout时,以va作为电压源激励,就没有电流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电路的KCL&KVL
计算va的时候已经包含反馈了。再算vout时,以va作为电压源激励,就没有电流反馈了。
...

最后一步了:1、Av(s)整理成标准形式。
2、A(s=0),零极点整理成有物理意义的表达式。
3、s,s^2,s^3,三个前面的系数能否通过『Zero-Value Time Constant』和『Short-Circuit Time Constants』方法整理出来。

网友:
哇塞膜拜 都是大佬啊 这数学推导太厉害了!

网友:
太6了,这就是模拟世界的强者存在麽

网友:
行吧我再整理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步了:1、Av(s)整理成标准形式。
2、A(s=0),零极点整理成有物理意义的表达式。
3、s,s^2,s^3,三个 ...

第一次用开路和短路时间常数整理tf
Rz,cc已修正

网友(点评):
Rz,cc是错的。

网友:
Rz,Cc少抄录了一项rout,已修正。

网友(点评):
HAJIMIRI A. Generalized time- and transfer-constant circuit analysis [J]. IEEE Trans Circ Syst I: Regu Pap, 2010,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然后将分子分母的系数都整理好。

网友:
现学现用

网友(点评):
Middlebrook的EET计算Rc,outzero的原理是怎样的? Hajimiri的TTC计算HC,不要省略,做完呗。

网友(点评):
it?vt+? Middlebrook的EET方法计算Rc,outzero的电路图给一下吧,看不懂。

网友:
补充Hc的计算,因为有负反馈,就繁琐了。
Middlebrook的EET计算Rc,outzero,方法是其他电容开路后,计算有输入时,输出点响应为0(电压为0,无电流流出)时Cc两端的输入阻抗。
直观的解释是:1+Cc*Rc,outzero s =0 。通过让输出响应为0,来反向求出此时的输入阻抗。

网友(点评):
小信号等效电路,与原电路不完全一样,有少许差别。 建议仔细学习一下『迷路大脸猫』的分析结果。 书面整洁度有点差哦。

网友:
信号图这样画会少一条前馈通路,实际上M5不激励时,输入输出没有完全隔离,导致零点计算会稍微偏一点。虽然近似下可以这样画。

为什么发带图的楼层都要被审核。。

网友(点评):
最近好像审核过头了。点评比较直接点。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近似,是已经知道准确结果后的马后炮解释。当不知道准确结果的情况下,任何近似都又可以带来巨大偏差。

网友:
继续努力学习

楼主(2024-12-08):
许多日子过去了,有些什么进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日子过去了,有些什么进展吗?

后来就没推了

网友(2025-10-12):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