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文件提图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20):
(图片)

网友A:
能讲一下是在什么要的条件下做什么事情 怎么做的 然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是在什么要的条件下做什么事情 怎么做的 然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您好,我是在用spice文件提图的时候出现这个报错,就是virtuoso里input——spice文件输出电路的时候出现这个报错,大概意思是说和库里什么东西没有match上,但我仔细检查了库里是有这个器件的symbol和版图的,不清楚为什么会报错,多谢指导或者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