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erter的PMOS和NMOS, width比例是2:1

楼主(2024-09-20):
对于nor gate, pmos和nmos的width比例,应该是多少?

网友:
版主的号也敢盗?

网友:
确定是版主问的出的问题???

网友:
4:1

网友:
确定是版主问的问题?

网友A:
根据工艺,仿真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艺,仿真进行调整

请问通过什么仿真来确定PMOS和NMOS的width比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