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阶二型电荷泵锁相环(CPPLL)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09-20):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对于反馈系统三阶二型CPPLL,在频率为0的位置,有两个极点,此时相移已经是-180°,增益最大!这个位置锁相环是稳定的吗?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需要学习一下自动控制原理中的稳定性分析,主要是奈奎斯特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学习一下自动控制原理中的稳定性分析,主要是奈奎斯特判据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当然稳定了,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避免增益为0dB时相位接近-180°(相位裕度)或者相位为-180°时增益接近0dB(增益裕度),因为这两种情况传输曲线都会在某一个频率处有凸起,达到了选频的效果,引入震荡。当相位-180°时增益很高的话完全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