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Virtuoso图标背景字体变成透明色了

楼主(2024-09-20):
重装系统后Virtuoso图标背景字体变成透明色了,之前的字体颜色是黑色的,现在影响使用了

网友A:
1. **更改背景颜色**:    - 在CIW界面选择 `Options` -> `User Preferences`。    - 选择 `Default Editor Background Color`,然后选择您想要的颜色。  2. **调整字体设置**:    - 打开 `Virtuoso`,进入 `Options` -> `Display`。    - 在 `Display` 选项中,您可以调整字体的颜色和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更改背景颜色**:    - 在CIW界面选择 `Options` -> `User Preferences`。    - 选择 `Default Editor ...

背景颜色是virtuoso的背景色,现在是图标的背景字体是淡绿色

网友:
吧home目录下的.cdsenv删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