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获取virtuoso GUI的function

楼主(2024-09-20):
  想请教一下,最近在学习skill的时候发现有改动一些virtuoso自带工具的option,example:O自动打孔的时候更改option指定打孔类型为”方孔“,ciw窗口会弹出默认的fuction

              le0ViaForm->globalCutClassAuto->value="square“

但是当我把这个function写进脚本里面,没有报错,打出来的孔还是Auto默认的,即有square,也有rect。后面在翻阅别人skill的时候别人是这么写的

              viaOption~>automatic~>cutClass~>value="square"

这个function写进脚本就是有效的,为什么ciw默认执行的function自己使用没有生效呢,还有其他人的function是如何找到的呢?

网友A:
.cdsinit里类似这样设置

网友:
cdsinit里可以设置默认

网友:
le0ViaForm->globalCutClassAuto->value="square“
这个是GUI模式下的,写脚本里面也可以,前提的完全模拟GUI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里类似这样设置

你好,其实我好奇的是,如果我想要新编辑一个GUI是如何获取这些value的名字呢

楼主:
顶一下,十分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里类似这样设置

那这种viamode之类的接口是在哪里获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