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TLE眼图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24-09-20):
大佬们求助一下,为什么看波特图,ctle基本已经把过信道后的信号基本补平,36G NRZ信号甚至已经出现过补偿,但40G信号眼图还是只有一点点,做CTLE还应该看什么其他的指标吗

36G NRZ信号

36G NRZ信号

波特图

波特图

40G NRZ信号

40G NRZ信号

网友:
只补到0.5倍的data rate可能是不够的,最后能多补点

网友:
低频增益给0db

网友A:
36G的loss是25dB的话,40G基本就是28dB,这差3dB呢,会让你的眼图减小30%,上下能对上的
要重新调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A:
36G的loss是25dB的话,40G基本就是28dB,这差3dB呢,会让你的眼图减小30%,上下能对上的
要重新调 ...

请问意思是最终输出Nyquist频率的地方CTLE要补平吗,我用的PAM4信号,Nyquist频率处增益比低频的增益小2dB左右反而是补的最好的,太大反而会过补偿减小眼图,另外想请问一下CTLE的peaking部分是否平一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