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相助

楼主(2024-09-20):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修改?工艺是台积电28nm。目前是把小组内几个人的版图拼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楼主:
跑LVS出结果的时候会提示XDB不可用未进行比较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软连接。就是一个nwell或者psub有多个接触,没有用金属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软连接。就是一个nwell或者psub有多个接触,没有用金属连起来。

这个小模块单独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拼大版图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也没往这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小模块单独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拼大版图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也没往这连线
...

这很正常,是常见问题。比如说拼大版图时,有一个模块的地没连上就会出这种问题。单独是好的,拼一起时,那个模块的PSUB接触没有跟其他模块的PSUB接触用金属线相连。如果拼一起时有公用nwell的情况,电源没连好也会出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是常见问题。比如说拼大版图时,有一个模块的地没连上就会出这种问题。单独是好的,拼一起时, ...

是的,刚才终于改好了。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