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_ADC积分器的问题

楼主(2024-09-20):
现在弄了一个最简单的一阶SD_ADC,经过高人指点之后发现是运放压摆率的问题,经过调整后,运放增益51dB,压摆率45V/us,带宽50M,仿真出来的积分器差分输出波形如图,但是现在很明显,在积分过程中突然会掉一段,现在不知道是增益太小的原因还是压摆率还是不足,,,,,,

现在用的全差分折叠cascode运放,如果想提高压摆率,电流就得增加,增益就下降,如果要保证增益70和压摆率50,有没有好的比较简单的结构

网友:
i*dt=c*dV, i/c=dV/dt, increase the current and decrease the capacitor

网友A:
多级运放把增益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级运放把增益提上去。

所以这种现象是增益不够引起的吗

网友:
先做建模,再用理想器件搭,最后再用实际电路逐个替换理想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