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ylinux9.4装virtuoso617

楼主(2024-09-20):
以前用centos7装的好好的,自己组了个amd cpu老linux系统不支持了,下面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运行iscape.sh,报java的错误没有libnsl.so.1,现在看不知道是不是没装libnsl,当时yum in java好了
-先装617的base再装hotfix删文件的时候会卡死,或者卸载的时候也会卡死,所以装的时候先选hotfix,等提示的时候再给base的cdrom1的路径
-然后还需要一些包,之前centos7里面没遇到:yum in mesa-libGLU libnsl
-有些包yum不到 redhat-lsb和libcrypto(这个是openssl里的),放附件了,用rpm -ivh命令装
-有些so文件版本高,用软链接
ln -s /usr/lib64/libcrypto.so.10 /usr/lib64/libcrypto.so.6
ln -s /usr/lib64/libdl.so.2 /usr/lib64/libdl.so
mv ./IC617/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IC617/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_bk (装libGLU装的里面自带的so文件版本不够了)
ln -s /usr/lib64/libstdc++.so.6 ./IC617/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终于看见启动界面了,后面有问题再说

redhatlsb_and_openssl(libcrypto).zip

网友:
测试一下S家的软件吧。

网友:
Please check if your Linux system library has no issues running virtuoso617 using the command below.

% ${install_dir}/bin/checkSysConf

The result of executing this command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and saved in the /tmp directory. If not all items pass and there are any that fail, additional installation will be required. A fail will be reported if the library version is unsupported or not installed.

网友:
Latest Releases Version below.

IC 6.1.8    IC6.1.8.500.3600  13 Sep 2024  LINUX RHEL 6; LINUX RHEL 7; LINUX SLES 11; LINUX SLES 12
IC 23.1     IC23.1.ISR9.24     03 Sep 2024  LINUX RHEL 7.4; LINUX RHEL 7; LINUX RHEL 8; LINUX RHEL 9; LINUX SLES 12; LINUX SLES 15

It is a better choice to select one from RHEL 7, RHEL 8, or RHEL 9. The RHEL OS install image file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by signing up for Red Hat and applying for an evaluation. You don't need to register after installation, but if you register right after installation, you can perform updates. Although the evaluation period is limited, continuous security updates for using EDA software are not necess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