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DSM跑出来的fft该从哪里积分算信号的有效位数?

楼主(2024-09-20):
因为DSM噪声随频率增大逐渐增高,该从哪里积分呢黄色的性能肯定比蓝色的好,但是我没找到具体的积分范围,初学,有大佬看到希望可以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比信号带宽稍大一点?因为这样模拟实际滤波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知道DSM的意义是什么,过采样加噪声整形,将环路噪声整形至带外;而这个带宽,就是你规定的信号带宽,比如说你音频带宽,那就是20KHz或者24kHz的带宽,那你在去积分的时候实际是积分整个信号带宽的功率谱

还有就是,你可以把横坐标设置为log形式,这样能比较清楚的看到你的整形效果是怎样的;其次,Cadence可以直接作fft
在波形图上方有个spec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知道DSM的意义是什么,过采样加噪声整形,将环路噪声整形至带外;而这个带宽,就是你规定的信 ...

好的好的,谢谢您,之前初学对很多概念还不清楚,现在明白啦,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之前初学对很多概念还不清楚,现在明白啦,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

哈哈,谢谢啦,一起进步,也祝你事事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