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各位如何过滤掉仿真中出现的毛刺让他不影响仿真

楼主(2024-09-20):
各位,我网表仿真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一个毛刺在时钟上升沿出现,导致输出为1。这个毛刺是0宽度的,verdi的fs时间精度都看不出来,所以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问题吗?已经向后端确认过了不属于功能问题或者时序问题,如果是此类问题,glitch一定是有宽度的。我vcs选项加-deraceclockdata会有用吗?

网友:
cadence 有个滤glitch的开关,+pulse_r/n,  +pluse_e/n    n需要根据你的仿真精度,器件的delay来设置,vcs应该也有类似的开关

网友:
cadence中有个开关,+pulse/n +pulse_e/n 可以根据精度和器件的delay,设置需要过滤的glitch宽度,vcs应该也有类似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