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D74HC4067 输出部分“两个反相器和一个与非门”的结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9-21):
近期翻阅数据手册时,看到 TI 家的多路复用器的功能框图,对其中的一部分电路不理解。

请教各位前辈,图中框出的部分有什么作用?这是常用的一种结构吗?如果能附上一些论文或是应用实例就更好了。

谢谢。

原产品链接::https://www.ti.com.cn/product/cn/CD74HC4067

网友A:
脉冲发生器,脉冲宽度等于两级反相器延时

网友B:
过滤高电平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高电平毛刺

拨开云雾见青天,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生器,脉冲宽度等于两级反相器延时

这个结构确实有发生器的功能,但这里应该不是(不需要脉冲),楼下有个坛友说是过滤毛刺,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确实有发生器的功能,但这里应该不是(不需要脉冲),楼下有个坛友说是过滤毛刺,可能性更大些。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