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

楼主(2024-09-21):
请问这种结构的level shifter加PM1 PM4管,相比于最普通的LS,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请问加中间那层管是为了耐压问题吗?这种LS有书籍推荐吗?之前看的LS基本都是普通LS,耐高压的包括你发的这种感觉资料比较少。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出处或者参考文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中间那层管是为了耐压问题吗?这种LS有书籍推荐吗?之前看的LS基本都是普通LS,耐高压的包括你发的这 ...

电源管理设计新书 Design of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Bernhard Wicht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这本书上有一些电路

网友:
这个有静态功耗,盲猜是为了提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出处或者参考文献

这是一个产品里的电路

网友:
上面有点像那种运放加反馈的电路  转换速度会更快 曲线更陡

网友:
看起来像是限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设计新书 Design of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Bernhard Wicht - Analog/RF IC 资 ...

好的谢谢告知。

网友(2025-02-08):
底下不限流的吗?那PM1不得电流爆炸了

网友:
常见的High speed的Levelshif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中间那层管是为了耐压问题吗?这种LS有书籍推荐吗?之前看的LS基本都是普通LS,耐高压的包括你发的这 ...

是的,中间NMOS的gate接到固定电位一般是为了耐压考虑,钳位下面器件的电压为VDD-VG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中间NMOS的gate接到固定电位一般是为了耐压考虑,钳位下面器件的电压为VDD-VGS

...

谢谢解答,请问高速又是如何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