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金属线如何统一拉长

楼主(2024-09-21):
如题,现在在layout里面有许多平行的金属线,想要把它们统一拉长(stretch而不是move),有什么快捷操作办法吗?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多选以后再stre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选以后再stretch

感谢,已经解决了。直接框选然后按s的话仍然是move操作。但是如果用shift+a选择金属线边缘,再按s,就可以实现统一拖动了

网友:
或者从都在x轴的方向上直接切再s也是个办法,

网友:
stretch 命令后 选择 要拉伸的地方

网友:
creat ---》wiring----》bus 选择你需要一起拉的线,最好给这个功能设置一个快捷键(类似按p画线),绝大部分routing都是用这个,可单可多可设置。

网友:
把选中的模式改成半选(默认快捷键是F4),然后就可以框选金属线的一边进行stretch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