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源电容

楼主(2024-09-21):
请问在mos管的栅极和源极加个几pf的电容 ,为什么有助于稳定MOS管的Vgs呢?,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孤零零一个MOS管没法讨论。需要知道其周边电路情况。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对高频干扰阻抗小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有稳定电压的作用。加载栅源之间,那就是稳定栅源电压。

楼主:
如这个图,为什么稳定了Mp2的栅源电压

如这个图,为什么能稳定Mp2的电压呢

如这个图,为什么能稳定Mp2的电压呢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电容只有稳定栅源电压的作用吗?对于图纸MP3的偏置电流改变的话MP2电流不也应随之改变吗?这个电流加电容去稳定MP2的栅源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电容只有稳定栅源电压的作用吗?对于图纸MP3的偏置电流改变的话MP2电流不也应随之改变吗? ...

会改变的,MP2是把MP3的电流复制过来的,我没表达清楚,论文里的意思是加这个电容稳定MP2的Vgs,目的是防止MP2栅源电压的波动而使复制过来的电流产生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改变的,MP2是把MP3的电流复制过来的,我没表达清楚,论文里的意思是加这个电容稳定MP2的Vgs,目的是防 ...

论文可以发下吗?或者发下,论文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可以发下吗?或者发下,论文的题目

A High-Linearity Digital-to-Time Converter Technique: Constant-Slope Charging